[1980] 一块未知用途的电路板

楼主(2022-10-26):
    一块早期的电路板,猜测用于电脑外设,估计与磁带存储设备相关。

    没有好好保存,放在地面受潮了,沾满了灰尘,清洗一番,晾干:

     UM82C765B单片机,拆下去了,不知所踪:

             KA22136,这是一片28脚双列直插封装的立体声单放机电路IC。其电源电压范围为2.1V~5V,典型值为3V。IC内包含了立体放音机的全部功能:双声道前置放大器,双声道功率放大器,直流电机稳速电路及电子音量控制电路等。当电源电压为3V、RL=32Ω、THD=10%时,每声道输出功率PO=30mW。
    前置部分主要由1~5脚和24~28脚及其外围电路组成。左右磁头信号分别从2脚和27脚输入到内部的前置放大器。C1、C2为高频滤波电容,C3、C4为前置补偿电容。1脚为前置电源端,28脚为前置地。磁头信号经过放大后分别从5脚和24脚输出。一路经C5、C6送回反馈端,另一路经C7、C8送入电子音量控制级。RL1为前置负载电阻。7、8脚和RP1组成电子音量调节电路。22脚为前置控制通断脚,C9为前置电源滤波电容。
    9、10、11和19、20脚组成功放部分。信号经电子音量控制后由电路内部直接送入功放部分。信号经功率放大后分别从9脚和19脚输出。20脚为电源脚,10脚接地,11脚为1/2VCC。
    电机控制部分由12~18脚及相应的外围电路组成。14脚和18脚分别为电机强制启动和电机强制停止控制脚,也可不用。13脚、15脚和RP2组成电机转速控制。改变RP2的阻值可改变电机的转速。16脚为电机转矩控制,通过改变电阻R的大小可以改变电机转矩。

     74FO4,高速型六反相器:

    TDA7052,也拆了。这是一块BTL输出功放电路,输出功率1.2W,典型工作电源电压6V,正常工作电压3-18V。

     LM393P,LM393P是双路差分输入电压比较器,设计用于由广泛电压范围的单电源供电操作。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包括接地,且这些设备具有开路集电极输出。

    LM393P包含两个独立的电压比较器,这些电压比较器设计为可在很宽的电压范围内通过单个电源工作。只要两个电源之间的电压差在2 V至36 V之内,并且V CC比输入共模电压至少高1.5 V,则双电源也可以工作。静态电流与电源电压无关,并且这些输出可以连接到其他集电极开路输出以实现线与关系。

    FDD接口:

    COMPUTER接口:

网友A:
哈哈,厉害,我只知道是不是老板,您连老板是干什么的都知道!

网友:
录音机的吗?

网友:
电话机 的面大
估计带什么语音回复 留言答录等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厉害,我只知道是不是老板,您连老板是干什么的都知道!

现在老板多,但知道老板干什么的,不多!

网友:
感觉这板子再过段时间就变粉了,连绿油都起包了

网友:
单片双声道磁带收录机

网友:
那个年代也缩么,咋那么多直接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老板多,但知道老板干什么的,不多!

老板,来俩包子

网友C:
快看有个好大的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看有个好大的晶振

那是金封电阻,巨值钱!

网友:
FDD应该是软驱接口。computer接口像是是GAME接口

网友:
这电路板有年头了

网友:
看着跟光驱上的差不多

网友:
上古BT686多媒体小电脑的板子,不是CPU板

网友D:
一款很特殊的板板
从板面上看:
1.有单片机芯片,(具有一定的功能,应该还不简单,要不也不至于上个单片机芯片);
2.有音频采集和功放等芯片,有调节声音大小的电位器,有耳机接口,有类似为了迎合扬声器磁铁的半圆缺口。(带声音功能,芯片功率不大,声音可以调大小,但没有丰富的高低音功能,可以直接喇叭外放,也可以接耳机)

从接口上看,
1.左上角有 R  L 一个三针接口,(是不是音源输入,还分左右声道的)
2.左下角,speak,(是不是接本地喇叭的,和半圆缺口迎合)
3.有34针软驱接口,(FDD一般是接软驱的接口标识,不知道是5.25寸的还是3.5寸的,容量都不大1.2M至1.44兆,数据量非常有限,MID音还好,普通音频时间很短)
4.有20针computer接口,(这个接口可以和老声卡15针接口对应,实现音频输入输出)
5.右下角红,黄,黑三根线有没有可能是12V。5V供电线,PDWER 那个四针接口是给其他供电的?
6.KA22136芯片下还有一个2针的接口,没有看到标注,一根接KA22136的第5脚,一根接10针,相当于给一个声道上加一个信号吗?

猜不出来,不猜了~

网友:
与声音有关的,功放?

网友:
小几十年前的东西啊!楼主高人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款很特殊的板板
从板面上看:
1.有单片机芯片,(具有一定的功能,应该还不简单,要不也不至于上个单片机 ...

这个猜应该很靠谱!

网友:
那个半圆口应该是放光盘的驱动的造型,结合有音频口,不免让人想到古老的CD唱机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