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鹿仙子纯铜烙铁头值得购买么?

楼主(2022-10-26):
比合金烙铁头贵了不少,要3.5元一个,
这种烙铁头靠谱么,有人用过么

网友:
没用过,顶一下

网友:
纯铜容易氧化

网友A:
纯铜的头子用低温有铅焊锡还是可以的。用无铅锡消耗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铜的头子用低温有铅焊锡还是可以的。用无铅锡消耗太快。

用无铅锡消耗太快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牌子的焊锡挺假的 其它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无铅锡消耗太快是什么意思

熔溶的锡会把一部分铜吃掉 ,无铅焊点易焊不易拆也是这个原因。

网友:
没有镀层的烙铁头千万别买!!!

网友:
合金的头子耐用

网友B:
用过,签到红包买的,不知道真假,没多久就腐蚀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签到红包买的,不知道真假,没多久就腐蚀穿了

也是鹿仙子烙铁头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鹿仙子烙铁头么

是的,鹿仙子的黄铜,至于是不是正品就不知道了

网友:
买了个.纯铜的.收货后发现.内孔大太多.套在热芯上空落落.传热不好.外径又偏细.热容量小.最后退款不退货处理.留下也没用.

说下.900系.热芯4MM.头内4.5MM.头外6MM-.

网友:
是不是纯铜得也说不好,我在淘宝买的耳扒说是铜的,现在褪色了,估计就是锌合金镀铜,当然烙铁头不会这么离谱

网友:
签到红包0.99元购买了几个,还是很好用的,纯铜的导热快,温度调低一点,粘锡效果好,用量少偶尔焊一下,一个月应该用不坏,用到腐蚀换一个就是了,反正也不贵

网友:
纯铜头子沾锡好点,特殊用途可以,一般不推荐,很快氧化腐蚀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无铅锡消耗太快是什么意思

焊锡融化后在高温下会和铜产生一种合金反应,消耗紫铜,所以,纯紫铜烙铁头寿命很短,一般用于特殊环境,比如有强磁的焊接环境,一般使用还是选用镀层焊头耐用些

网友:
      铜在焊锡里的溶解度远远大于镀层合金,所以白光镀层没了就会很快腐蚀穿孔

网友:
好用但不耐用

网友:
纯铜的好用,不耐用,氧化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