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nec 洋垃圾二合一平板vky11拆机

楼主(2022-10-26):
这本本搜全网都没有任何信息  那我就来个首拆吧
型号 nec vky-11
下面先跑个分 看看配置

楼主:
拆开后盖全程无难度  有指甲都可以跳起来
这一点散热片。。坑  也没风扇。。。

网友A:
这个有什么特色吗?

网友B:
这显示屏换过吧?

网友C:
没风扇行吗??

网友D:
壳子不小,屏幕不大

网友:
这个牛,折叠平板电脑

网友:
这不就是以前的上网本吗
很多没有散热风扇的

网友:
记得刚买了NEC一台手机,它就撤了手机,结果维修无门,买一砖头,小鬼子中最无良的厂。

网友E:
这配置扫雷卡么?屏幕边框也忒大了吧

网友:
PWM频闪好严重,大家看到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配置扫雷卡么?屏幕边框也忒大了吧

NEC PC业务,早已经卖给lenovo良心想啦。

网友F:
PWM频闪好严重,大家看到了没❓❓
  良心想不舍得用好点儿的屏幕,良心想十年前就这副德性。 某个型号笔记本玩双标:出口美帝的用1920X1080IPS屏幕,内销的批次用1366X768TN屏幕。而且按照当时汇率来换算内销的批次行货还比美帝那边卖的贵了¥一K多近¥2K块钱。

楼主:
拆开屏蔽罩   特么的emcc5.1做硬盘。。。。
7265ac双模WIFI蓝牙
两颗2g运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显示屏换过吧?

屏幕没换全原的  拍照就看到闪屏。。

网友:
引用 网友F:
PWM频闪好严重,大家看到了没❓❓
  良心想不舍得用好点儿的屏幕,良心想十年前就这副德性。 某个型 ...

去掉出口补贴,良心想怕是连内裤都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什么特色吗?

特色就是平宜  可以分两节  电池续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风扇行吗??

没风扇真不行  运行经常高温降频。。。后期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壳子不小,屏幕不大

屏幕妥妥的大黑边。。。几几百块还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