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这种电筒怎么拆卸? 铝合金管体 象是专用的型材

楼主(2022-10-26):
开关坏掉了,电镀亮银色 圆圆那个按钮下面

不知道拆解方法

网友A:
这种都是要从里面开拆吧。

网友:
仔细看下,他能装就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都是要从里面开拆吧。

哪里有教程

网友B:
先从头那里宁开,这种都是可以无损拆开的

网友C:
B站有视频,那个硬核拆解之前做过一个类似手电的拆解。最后是切割开的。

网友D:
不需要教程,把头拧下来就知道怎么拆了,按钮部分按着就拔出来了,很简单 就是变光往回按的时候注意螺纹不然没法调光,简单

网友E:
我拆过一个类似的,不带变光,是从头部拆开的

网友F:
印象里,大约是这样,好些年了
先拧下镜片固定圈,拿下透镜,灯珠仓是螺纹拧在灯身上,拧下灯珠仓,拽下调焦筒,剩下的,就是捅一捅更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从头那里宁开,这种都是可以无损拆开的

回来晚了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B站有视频,那个硬核拆解之前做过一个类似手电的拆解。最后是切割开的。

方法估计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教程,把头拧下来就知道怎么拆了,按钮部分按着就拔出来了,很简单 就是变光往回按的时候注意螺纹 ...

茶动手能力一般般
怕拆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拆过一个类似的,不带变光,是从头部拆开的

看来是要从头部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印象里,大约是这样,好些年了
先拧下镜片固定圈,拿下透镜,灯珠仓是螺纹拧在灯身上,拧下灯珠仓,拽下调 ...

及时雨啊

网友G:
但凡拆解,最重要的两条:一是有最多拆废就不要了的决心,二是大力出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但凡拆解,最重要的两条:一是有最多拆废就不要了的决心,二是大力出奇迹 ...

认可第一条

网友:
新能源移动照明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