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教,如何解决USB小音箱滋滋滋的声音

楼主(2022-10-26):
手里有两个USB的小音箱。(5V的)插到电脑上,声音稍微大一点点就滋滋滋。

用手机的充电器,插上去,试了下,还是会滋滋滋。试了手里的五六个都一样
有啥解决办法不?
或者有什么小巧的模块直接买来可以用。

楼主:
不插入音频线的情况下,只插入电源,也会有滋滋滋的声音。
用充电宝就不会有滋滋滋的声音。但充电宝不能一直插着啊,太麻烦了。

网友:
电磁干扰声,拆开看看滤波电容是否鼓包了。因为你说用充电宝没有此声音。

网友:
我那个小音箱,搬家后就没呲呲声了

网友:
没必要折腾了!就那样!

网友:
在音箱输入端加入一大一小两滤波电容试下。

网友A:
用的是火电吧?建议用水电可以避免此现象

网友:
要将音箱拆开找到音频主板,把电源的电解电容加大,另外再用一个金属屏蔽罩接地。

网友:
加电容,加磁环

网友:
我打屁是滋滋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火电吧?建议用水电可以避免此现象

建议直接雷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火电吧?建议用水电可以避免此现象

水电也不行,可能有哗哗哗声,风电估计有呜呜呜声,最后光电是唯一选择

网友:
用电池供电

网友:
其实我记得小时候也很奇怪这个问题,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哈哈哈,各个大神都说加电容,但我连电路都不懂,你们说的太专业,我只知道是不是加在喇叭的两极上啊

网友:
拆开看看PCB是怎样的,不然不好给意见。电源线上加个磁环试试先。

网友:
你拆开看看PCB版啊,这看你描述的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啊

网友:
这是音箱的电源低压输出滤波不好,造成这样的背景声,加大电源5V输出端的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改成变压器的电源就好了,不用开关电源

网友:
主要是加强滤波,接地,屏蔽

网友:
进来向大师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