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到的手电钻改往复锯转换头拆开看看 Curve saw

楼主(2022-10-26):
9.82元PDD上买的,拆开看看,基本上只能玩玩,干不了重活的。

网友:
拆拆更健康

网友A:
这我也买过,想省了马锯钱,又可以利用上电钻,但是,实际使用得用双手,一手握把,一手按电钻。工件还要想办法夹牢固,或者用脚踩着。感觉没马锯单手潇洒。

网友:
我都是用小钢锯弄的,一直想买个小线锯可惜家里没地方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我也买过,想省了马锯钱,又可以利用上电钻,但是,实际使用得用双手,一手握把,一手按电钻。工 ...

看到便宜就买了不到1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我也买过,想省了马锯钱,又可以利用上电钻,但是,实际使用得用双手,一手握把,一手按电钻。工 ...

3根锯条也得5元了吧?

网友B:
斜盘结构,把斜盘做成金属的可能会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斜盘结构,把斜盘做成金属的可能会耐用

金属的有的,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网友:
pdd十元包邮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偏摆轮结构只能偶尔用,长时间用容易磨损。好点的至少用小齿轮加冠齿轮,偏心轴块和轴承转换成往复。

网友:
试下看看如何咯, 一直想买个类似的玩意, 给电钻加一点冲击功能,省的装膨胀管的孔深度不够,膨胀管留一点点塞不进去

网友C:
这个价格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格不错。

就是冲着这个价格才买的

网友D:
中间摆轮是什么材质的啊?

网友:
也买了个偶尔用。锯拼接板,胶合板,密度板都还好。锯个硬的实木给震得手都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间摆轮是什么材质的啊?

是塑料的,所以便宜。

网友(2024-06-06):
你实验了吗?

网友:
这些东西一分钱一分货,看看就好。

网友:
看图片那个偏转轮应该是塑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