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了个七彩虹的sl300,居然是intel的mlc,查不到芯片具体数据

楼主(2022-10-26):
拆了个七彩虹的sl300,居然是intel的mlc,查不到芯片具体数据,大佬有没有知道这货的寿命是多少

网友A:
这丝印像那么回事,不知道是不是光线的问题,8和M我总觉得怪怪的
这要是全新正片是5000pe的

网友:
很不错的芯片,值得拥有

网友:
七彩虹那么良心了?

网友:
是全新还是拆机就不知道了,考虑到自身没有生产闪存的能力,暂时认定为拆机闪存,也不排除是去厂家买的

网友B:
不用考虑寿命,努力用就是了,只要不是做缓存盘,怎么都用不挂。用软件看看平均擦除循环了多少

网友:
这么吊么,mlc

网友:
感觉MLC寿命对于小容量SSD来说挺关键,我们这边TLC的小容量SSD用坏好多个了

网友:
公模PCB 2246方案,不是翻新颗粒见鬼哦

网友:
这是以前的产品吧

网友C:
管它寿命多少,放心用就行了。MLC的SSD哪里还能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丝印像那么回事,不知道是不是光线的问题,8和M我总觉得怪怪的
这要是全新正片是5000pe的 ...

最多手是30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考虑寿命,努力用就是了,只要不是做缓存盘,怎么都用不挂。用软件看看平均擦除循环了多少 ...

是咯。
  一块杂牌SSD,经常看在线电视剧,用做缓存的那个分区不到一年时间就掉速严重。现在写入速度连USB2.0的U盘都不如了。
  不缓存的另外分区,读写速度还能凑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管它寿命多少,放心用就行了。MLC的SSD哪里还能买到?

这一家还有不少MLC颗粒的货,当然,多是工包货或者拆机货。

网友:
3000P/E,那也是正片TLC的三倍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管它寿命多少,放心用就行了。MLC的SSD哪里还能买到?

MLC颗粒也是分档次的。普通正片MLC颗粒也就约3000次P/E寿命,而企业级SSD的eMLC颗粒有一万次P/E寿命。英特尔的HET-MLC更是两万次P/E寿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MLC颗粒也是分档次的。普通正片MLC颗粒也就约3000次P/E寿命,而企业级SSD的eMLC颗粒有一万次P/E寿 ...

我想说的意思是既然买了存储介质,那就是拿来用的,寿命多少不是自己能控制的,不然就只能不通电放着。
除非想做永久存储,才要注意寿命和定期备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一家还有不少MLC颗粒的货,当然,多是工包货或者拆机货。

谢谢!看了下容量和价格,还是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说的意思是既然买了存储介质,那就是拿来用的,寿命多少不是自己能控制的,不然就只能不通电放着。
...

嗯,有道理。不能买一块SSD来当祖宗供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看了下容量和价格,还是算了。

呵呵,MLC的自然比TLC的更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