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使用哪家动态域名解析服务?花生壳现在提示要付费

楼主(2022-10-26):
各位朋友,你们使用哪家动态域名解析服务?我之前使用花生壳免费版,感觉还可以。最近出现问题,官方马上致电,提示付费。。。
本来就是远程访问nas,没啥其他用途。感觉比较坑。
现在tpddns可用。不知道哪位老兄有推荐的??

网友:
有公网IP,就NO-IP,是免费的,解析比较可以,每月要登录一次。没有公网IP,只能NAT123凑合用。

网友:
公网的话就用3322吧,爱快里很好用。

网友:
前几天一直是IPV4用的3322,IPV6用的dynv6,后来出现问题了,可以解释IP地址,但是访问不了。然后IPV4和IPV6都用dyvn6,

网友:
IPV4 noip,IPV6 dyvn6

网友:
tfcenter很好用

楼主:
我一直用花生壳,注册5、6年了。昨天突然无法使用。被解析到127.0.0.2  感觉最近被针对了。
登录官网,查看后台数据,先是成功登记本地公网ip。没多久,收到客服电话安利付费版。
最终的结果是,明确拒绝付费后,晚上恢复了。到目前24小时了。仍然可以使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建议。我尝试一下。

网友:
3322无压力

网友:
花生壳现在是各种套路,之前的免费内容全部收缩了,实用的群晖、远程桌面全都要付费了。

网友A:
建议直接用zerotier,配置好NAT转发之后(远程桌面不受限),速度完全不受限制,而且内网速度比那什么垃圾的花生壳快很多,而且你这还有公网IP,速度会更快!

网友:
目前zerotier非常好用,和局域网一样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直接用zerotier,配置好NAT转发之后(远程桌面不受限),速度完全不受限制,而且内网速度比那什么垃圾 ...

受限制的,5MB上限。

网友B:
申请一个freenom的一级域名  托管到dynv6下面 然后就可以任性操作了

网友:
我一直用的公云,就是那个f3322。用起来还算稳定吧

网友:
还有这么多免费版的啊,不知道原来直接阿里云申请了个域名做的DDNS,一年要交40左右使用费

网友:
3322 好用 花生壳反正我路由是设置一直失败 老毛子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申请一个freenom的一级域名  托管到dynv6下面 然后就可以任性操作了

大佬,能再说说详细的步骤么???

网友:
注册eu.org免费二级域名,托管到dnsposd,帅歪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