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光猫的光口有些脏,怎么清洁呢?

楼主(2022-10-26):
用牙签捅进去么
真怕把光猫搞坏了

网友:
用棉签粘点酒精就行吧?

网友:
吹一吹就行了,擦没必要

网友:
修钟表的皮老虎吹几下即可

网友:
管住你的口水,往里头吹两下即可。

网友:
针脚有镀金的话,4楼正确

网友:
正常使用不会进灰!

网友:
酒精棉球擦擦擦擦擦

网友:
你怀疑得有点多...

网友:
棉纤酒精擦一下好了,反正没事的。用湿巾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