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qka充电宝缺笔划,拆机更换数字显示屏

楼主(2022-10-26):
这个充电宝是19年论坛上看到买的,用了一段时间,显示开始缺笔划,后来基本看不到显示,扔一边了。前些天TB上看到有差不多的led数码屏,下单买了2个,屏很便宜,邮费贵。今天收到,拆开更换。

新买的显示屏

8脚

基本看不到显示内容

拆开,电池孕了,3年也差不多,

用空心针焊下旧屏,换上新屏,换屏前先焊开电池一极。

装回

换下的旧屏,新屏左上角与旧屏不同,不影响。

网友A:
是电池包是不是谷了?

网友:
感觉这聚合物软包电池太容易鼓,拆出来的电子设备如果是软包电池的几乎就没有不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池包是不是谷了?

电池是鼓了,下次再换

网友:
这种屏一般寿命不长

网友:
同款充电宝,我的那个板子坏了,电芯被我装到台灯里去了,续航杠杠的

网友:
这显示屏也耗电

网友:
同款充电宝,你的屏幕是在哪里买的呀

网友:
这电池看着很彪悍,正常的时候电力能充好几次手机吧

网友:
还是有些区别的,

网友B:
这又不是通用的数码管,好奇你怎么能买到的?

网友:
屏没有打开看看里面的led?

网友:
当年很想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又不是通用的数码管,好奇你怎么能买到的?

找了好久才找到

网友:
修复的不错继续服役

网友:
我有一个类似壳子的,不过不是数显的。

充满电后,没有使用,也会自己漏电似的,放几天后,一点电量都没有了。为什么?

壳子如歌拆开啊?

网友:
我的同品牌 铝壳移动电源 电芯鼓的不像话了 好不容易拆出来

网友:
看来有专用数显配件,有些引脚少的数显模块里面带解码芯片,比早期很多引脚布线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