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下大家贴墙仪(水平仪)主板问题

楼主(2022-10-26):
这个八线贴墙仪主板烧掉了 淘宝主板三十多 太贵了 想修复下 不太明白这个芯片原理 是升压还是什么 麻烦懂的指教下芯片型号 或者电路图 谢谢啦

网友A:
居然烧的这么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烧的这么糊

是啊 味道相当难闻

楼主:
黑心主板芯片打磨

网友B:
这个应该不难修吧,没丝印的话搞清楚芯片是干嘛的一个个找原理图对吧,反正只是个8脚的,应该好找的,再不行稍微改造下电路也行吧

网友C:
看上去跟旁边的电感相连,估计是一个DC-DC芯片,可以跑一下线路把图画出来估计就好找芯片型号了,实在找不到就想办法单独供电估计也是可以的,就是要弄清楚电压是多少

网友C:
另外这种供电芯片烧了也可能会导致后面的其他芯片烧了,不妨先弄明白电压单独供电试试正不正常,如果不正常估计也不用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不难修吧,没丝印的话搞清楚芯片是干嘛的一个个找原理图对吧,反正只是个8脚的,应该好找的,再不 ...

应该是个DC 但不知道电压和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跟旁边的电感相连,估计是一个DC-DC芯片,可以跑一下线路把图画出来估计就好找芯片型号了,实在找不 ...

是的 我也感觉是DC 但是所有芯片都打磨了 所以不太清楚它和其他芯片相通的线路是什么功能 以及他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这种供电芯片烧了也可能会导致后面的其他芯片烧了,不妨先弄明白电压单独供电试试正不正常,如果不正常 ...

激光管试了是好的 我现在就是不明白它的工作参数和他的引脚定义...

网友D:
这个主板应该就是给激光管提供恒流电源,然后控制工作状态,还有就是充电保护之类的辅助功能,知道激光管参数的话可以自己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主板应该就是给激光管提供恒流电源,然后控制工作状态,还有就是充电保护之类的辅助功能,知道激光管参 ...

感觉基本上就是升压 触摸 遥控这些东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觉基本上就是升压 触摸 遥控这些东西

如果查不到资料或主板太贵,可以做个基本功能主板加个开关,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查不到资料或主板太贵,可以做个基本功能主板加个开关,能用就行

把他当为最终方案吧

网友E:
难搞哦,底下的PCB烧糊了,线都跑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搞哦,底下的PCB烧糊了,线都跑不了。

唉 基本上都是通用款 互相抄的 如果坛友手里有差不多的 就可以参考下

网友F:
我的3线的也烧了,应该是插了12伏电源烧的,好在激光头是好的,又搞了一台绿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3线的也烧了,应该是插了12伏电源烧的,好在激光头是好的,又搞了一台绿光的 ...

这个维修案例找不到参考 难搞 大多数都是换主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维修案例找不到参考 难搞 大多数都是换主板

看最下面那一排四个焊点,标的是VDD,H1,V1,V2,猜测大概的走向是板子通过这个DC-DC芯片提供一路VDD电压给激光头供电,而H1 V1 V2分别代表水平和垂直的激光管,旁边那三个贴片MOS管就是控制这三个激光管的开通与关闭的(可能是通过控制接地导通与关闭实现),这三个MOS是由那个14脚的芯片控制的,而另一8脚芯片貌似连着的是触摸弹簧,估计是负责触摸感应功能的。你看一下板子上的线路,那个DC-DC的输出端是不是只通到了VDD焊点而没到其他地方,如果是的话那就只是单纯给激光头供电,板子上其他芯片的供电可能是通过输入电压经过其他地方转换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最下面那一排四个焊点,标的是VDD,H1,V1,V2,猜测大概的走向是板子通过这个DC-DC芯片提供一路VDD电压给 ...

这个烧掉的芯片很奇怪 它的3478都是电源输入 34是电感前正极 78电感后正极 输出好像是背部散热输出 背部散热是金属的 焊锡焊到铜箔的 通过通过过控去背面去了左下角遥控那一块去了 我这电路基础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