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万用宝调小功率,完成同样的工作能保护锯片吗?(颗粒板

楼主(2022-10-26):
刚买了个博世的锯片,想多用几次

不知道振动频率小了会不会更耐用?

网友A:
求几个锯片,手头的只能木头,线路板都不行

网友:
牺牲了效率,浪费了时间。有个词叫"磨洋工"

网友:
可以用调速角磨机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几个锯片,手头的只能木头,线路板都不行

锯玻纤板得用金刚砂锯片

网友B:
用博世是为了什么,肯定是高那一点点效率啊,既然都不在乎效率了,还买啥博世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博世是为了什么,肯定是高那一点点效率啊,既然都不在乎效率了,还买啥博世锯片啊 ...

因为东成的很轻松磨平了。。。。一点都没法用了。

楼主:
我最近明白了,颗粒板的表层非常硬,不应该用锯片直接搞。

网友(2023-11-06):
引用 楼主:
我最近明白了,颗粒板的表层非常硬,不应该用锯片直接搞。

那应该怎么搞?

网友:
颗粒板表面有石英砂,比高速钢还硬,双金属锯片肯定吃不消。应该用钎焊金刚石的锯片先开出槽来再继续加工。看了下国产的也不贵,双头的才20元。

网友:
电动工具都有完成设计任务所需的合适的转速(振动频率),转速不合适事倍功半是小事,危害设备和人身安全是大事

网友:
应该不能保护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