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速热水龙头

楼主(2022-10-26):
同事家的速热水龙头坏了,拿来看下。先测下发热管,无阻值,断了。得不用修了。遂拆之。原理是水进腔体后软垫顶起触点导通,触点已烧的不像样了。盘管侧有个温度电阻,到温度断开电路。里面还放个小温度探头,连到显示屏,显示温度。塑料体烤黄了。

网友:
还是储水式好用点

网友:
高科技热得快

网友:
寿命不行啊,.........

网友:
看着还行,就是防水行不行,安全有保障吗?

网友A:
这东西一定要买大厂的

网友B:
这东西的关键就是触点,如果把触点换成银合金的,用个十年八年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的关键就是触点,如果把触点换成银合金的,用个十年八年不成问题

不可能的,看塑料都烤黄了,用不多久会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可能的,看塑料都烤黄了,用不多久会酥的

如果是触点部分的塑料烤黄了,那就是触点的质量不好,用的是镀了薄薄一层银合金的紫铜触点,当表面一层银合金烧蚀完后,触点就会打火,接触不良,接触不良就会产生高温,如果用的是纯粹的银合金触点,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当然镀厚银的触点也可以用很长时间,我家的速热水龙头就用了快十年了,中间因为水压检测顶杆的密封圈漏水拆开修理过一次,现在还在用,如果是发热管部分烤黄了,多是因为停水后再来水时没注意就直接开热水造成的,应该先开冷水把储水仓注满水后才能开热水,因为水仓无水或水少造成加热管干烧过热,或损坏温度保险,或烧毁加热管

网友:
零几年父亲买过类似的,每年有一两个出问题,后来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触点部分的塑料烤黄了,那就是触点的质量不好,用的是镀了薄薄一层银合金的紫铜触点,当表面一层银 ...

靠水压开关的,水压不够都不会通电的。。。更别说干烧。。。。

网友:
速热式水龙头不知功率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一定要买大厂的

大厂也找小厂代工

网友:
这东西有点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触点部分的塑料烤黄了,那就是触点的质量不好,用的是镀了薄薄一层银合金的紫铜触点,当表面一层银 ...

是储水仓内烤黄,储水仓无水不会干烧的,靠储水仓的水压才能顶动触片。

网友:
感觉安全性不知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储水仓内烤黄,储水仓无水不会干烧的,靠储水仓的水压才能顶动触片。 ...

你可以试试,这是我的使用经验,刚开始用时不知道,曾经把水仓顶盖烤变形过,水压开关是检测的进水水压,不是整个水仓水压,你看下,它的位置是在进水处,水仓注满需要几秒钟时间,这几秒就够二三千瓦的加热管超温了。

网友:
水质不好的时候不知道能用多少年?

网友:
买小厨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这是我的使用经验,刚开始用时不知道,曾经把水仓顶盖烤变形过,水压开关是检测的进水水压, ...

是的,进水后拐个弯,有个小水仓
,左边进,右边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