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单节锂电池用的大电流充电模块?

楼主(2022-10-26):
单节锂电池充电,要求可调。电流5A及以上。
价格尽量便宜,需要几个给大电池组单体充电。

网友A:
5个4056并联呗

网友:
可调电源适合你,先恒流后恒压

网友:
可调电源模块 12A降压 24V转12V LED驱动 带充电指示 带恒流

网友:
led大屏的5v40A电源来一个,电压先调整到4.2v,电流限制到你需要的电流,就可以充电了。
讲究的,配上电压电流表,更讲究的配上cc,cv指示灯,更加讲究的配上红路灯表示充电完成。
齐了!@极限可以上到50A,对付2-300A的单体都不是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个4056并联呗

理论可以,实际有问题。
插上电池瞬间,其中一片或者几片会亮绿灯充满。原因未知。用的tp4056a。

网友:
bq25895 5A 充电 电流 电压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可以,实际有问题。
插上电池瞬间,其中一片或者几片会亮绿灯充满。原因未知。用的tp4056a。 ...

互相充电了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理论可以,实际有问题。
插上电池瞬间,其中一片或者几片会亮绿灯充满。原因未知。用的tp4056a。 ...

4056并联使用,要先接电池,再接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056并联使用,要先接电池,再接电源

也试过了,也不行。随机出现绿灯。。。

楼主:
如果只是电源模块稳在4.2,然后限流输出这个我也知道。但我需要的是正规一点的充电模块,要电流设置直接、涓流关断、充满亮灯之类的功能。
我自己也能做,但要十几个,自己做太麻烦。

网友:
1879,合适的mos管,电源多大充电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试过了,也不行。随机出现绿灯。。。

那就不清楚了,我只试过3并叠焊,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
这货就是个开关,只要电源够劲,mos给力,就可以起飞了!多大电流都可以!

除了看看指示灯

网友C:
也有这个需求,1A2A的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这个需求,1A2A的太慢了

搜“恒流恒压 大电流 5A 锂离子电池充电 LED驱动 电源模块”
3.5元左右,我买了一个,XL4015芯片,原理图网上有。
本质是一个可以限流恒压的降压电源模块,但可以给锂电池充电。有充满指示。缺点是充满后不会停充,一直涓流。

网友(2022-11-28):
如果模块不是隔离的不行

网友:
哈哈 4056竟然有这个问题?

网友:
最简单实惠的就是充电模块,描述 太阳能充电模块,电压电流可调 有转灯,5a电流。

网友:
家里的小电器充电都太慢了,的确该想办法改改电路。 风扇2000毫安时  用2A充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