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天气干燥,正好为冰箱除霜。

楼主(2022-10-26):
有霜冰箱省电,停电两三天没问题,比较麻烦要除霜。

除霜先断电,把插头拔下来。

这抽屉冻住几个月了,拉不开,一直没理它。

上一次除霜几年前,霜太多了。

里面有温感探头,不能硬拉开,先风扇吹。

终于可以把这格抽屉拉开。

这霜

抽屉

这霜

用水冲

这冰

冰很多

冰终于除干净了,看保温层够厚吧,新买的冰箱不可能有这么厚,保温层厚省电,停电几天没问题,说明书称停一天降一度。

里面那根细管是温感探头,它要是断了,冰箱就报废了,冻住的抽屉不能强拉,原因在此。

这是蒸发器吧,绝对铜管。

铜管冷却器,敞开放,不贴墙,冷却效果好,省电。

排水改大管,不易堵塞。

先不忙装回去,抹干以后,风扇继续吹,现在天气干燥,很容易干。

整理抽屉没拍,放了好几年的东西扔掉,洗干净抽屉,抹干,晾晒一会,真的天气干燥,太容易干了,干透装回去,不干透怕粘连。

完毕,插上电继续,谢谢观赏。

网友A:
巧了,我今天下午也是给冰箱化霜,冷冻格上层都冻住了  拔了电让他自动处理,风扇加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巧了,我今天下午也是给冰箱化霜,冷冻格上层都冻住了  拔了电让他自动处理,风扇加速一下
...

是吗?我是连厨房地也洗了,也干了。

网友B:
几盆热水搞定,坛友们的高招,你没学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盆热水搞定,坛友们的高招,你没学会吗

热水会把里面塑料搞坏的,瘦主意,

网友A:
断电 外面风扇一吹,很快也化了。以前用热水关着门,也差不多
用风扇自己还清闲了
我的是容声冰箱

网友C:
找几个盆装上热水,放在冷藏室里关上门,一会就化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 外面风扇一吹,很快也化了。以前用热水关着门,也差不多
用风扇自己还清闲了
我的是容声冰箱 ...

有霜冰箱给我的感觉就是省电,无论夏天冬天。我这有个抽屉冻住了,必须小心处理。

网友D:
停一天降一度,这么保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几个盆装上热水,放在冷藏室里关上门,一会就化冰了。

冰太多了,我不建议用热水,也就两桶自来水高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停一天降一度,这么保温

是啊,这冰箱曾经冻过一百斤鱼,没这性能我也不敢买鱼是吧,批发价格买的鱼较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热水会把里面塑料搞坏的,瘦主意,

试过N次了,完好无损,什么事不能凭想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过N次了,完好无损,什么事不能凭想象吧?

所谓热水很可能别人会理解为电水壶烧一壶,这100度热水放进去,会产生什么后果真不知道,万一塑料变形了呢,特别是冰箱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过N次了,完好无损,什么事不能凭想象吧?

再说热水回烫到人,普通自来水能解决,没必要冒险。

网友:
自从用了无霜冰箱后,再也不想回到有霜

网友:
外置式冷凝器,这冰箱有点年头了吧

网友:
我家的去年忘除霜了,只能等到12月中旬气温降到零下20度再弄了(冰箱装满了东西,其他季节弄怕化了)。

网友:
存放的食物使用环保袋装上,然后放在冷冻箱保存,结霜少。

网友:
方法一样,也是用风扇吹,不过没有用水。

网友:
俺也是有霜冰箱,大概每年清理除霜两次就够了。楼主多长时间没清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