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大井24V2A电源适配器ADP-48D24

楼主(2022-10-26):
一个大井的24V电源,不知道是什么设备用的,输出是3脚航插,见是24V2A的,刚好可以给我的T12做电源,19V 4.74A笔记本电源可以退休了。

▲电源输出3脚航插,输入品字插头,指示灯是蓝色的,logo是大井的拼音。

▲背面参数:24V 2A,电源品牌以前没见过,不知道怎样。

▲超声波焊接的壳子,还好壳子不算厚,锤子加纸皮敲打一番完美开壳,咋一看做工还行。

▲背面有厂商标志,高压部分有个6脚PWM芯片,但看不清丝印,输出插座那里貌似进水导致引脚生锈,不过电源是正常的。

▲整流桥3A 1000V,mos管有涂硅脂。

▲保险3.15A,输入端还有颗热敏电阻,难怪插电没“啪”的一声响。

▲共模电感竟然有一大一小两个,大的8mH,小的2mH,主滤波电容400V 100μ也舍得用料。

▲输出滤波电容35V 680μX2,并带有滤波磁环。没拍到部分的mos管是7N65,输出肖特基二极管是MBR20150CT

▲壳子的指示灯还带散光透镜,可以均匀的照亮整个logo。

▲装回去给数控T12做电源,这是改好的样子,T12数控板子的外壳另外找的盒子做的,然后粘在电源上面。虽然说T12需要24V 3A电源,但满功率加热也就10来秒,感觉这个2A电源短时间输出3A没问题。

网友:
这个牌子电源不错,之前打印机设备带的电源是这个牌子的

网友A:
我用的航嘉24V1.5A电源带T12,也一直正常用

网友:
大井这个牌子很少见

网友B:
我有俩大井电源,是小票打印机上用的电源

网友:
可以改成白光用用。

网友:
搞了俩爱普生打印机的24v做工不错关键是可以无损 开壳上螺丝的

网友:
把logo换成数码之家的标才应景

网友:
不看看内部的?

网友:
我显示器的电源就是这个

网友:
正规公司的产品,质量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俩大井电源,是小票打印机上用的电源

TB查到是标签打印机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航嘉24V1.5A电源带T12,也一直正常用

几秒化锡呢?我也有一个

网友:
看着质量不错

网友:
中规中矩的产品

网友:
标签打印机上面的吧。

网友:
质量很不错的

网友:
看着质量还行,

网友:
做工还行,用料马马虎虎。国产电容为主。
大井算得上50以下国产全新电源里面比较靠谱的。
比那些所谓的低价全新台达,源兴,全汉电源好很多。
大井基本没假的,新的就是新的。
有寿命和用料要求可以看看明纬的。明纬的做工用料比大井强不少。

网友(2024-10-26):
拆过一个大井的电源适配器,12V/2A的,质量刚刚的。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