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惠普笔记本电池更换电芯后电池不能使用

楼主(2022-10-26):
原先的电池电芯容衰减老化的只能用10来分钟,买了新电芯更换,更换后电脑能检测到电池并且显示在充电,但是用不了没有电输出,电芯是充满电后更换的,这是怎么回事有大佬知道怎样解决吗?
电芯是2并3串

左侧还是显示旧电芯的数据

查了下解锁还要这玩意,这玩意要几百刀还难买,
解锁的文件也找到了,没有解锁的硬件,还是放弃了

网友A:
一般品牌笔记本电池保护板都带断电保护,只要保护板一断电就自动锁死!意思就是换电芯不能断电换!得用导线把老电池连在上面再拆镍片换新的电池,新电芯通电后再去除导线!

网友B:
换电芯时候电池保护电路板断了电吧?芯片锁了、找会解锁的解、或者另买一组装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芯时候电池保护电路板断了电吧?芯片锁了、找会解锁的解、或者另买一组装电池、 ...

这样的话就算了,电脑都不值几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品牌笔记本电池保护板都带断电保护,只要保护板一断电就自动锁死!意思就是换电芯不能断电换!得用导线 ...

换之前没有做功课,以为就像普通电池只要换个电芯就可以,没想到还有这个坑

网友:
保护板断电锁死了。

网友:
现在不少本本电池组没有锁

网友C:
笔记本的电池为什么要设置锁呢?

网友:
现在 单独更换电芯 很划不来 ,如果不是专业人士 就不要 尝试了 ,浪费时间 和精力

网友:
深水宝买个兼容电池也就几十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般品牌笔记本电池保护板都带断电保护,只要保护板一断电就自动锁死!意思就是换电芯不能断电换!得用导线 ...

不断电换电芯数据也没更新,还是换前的数据,容量没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的电池为什么要设置锁呢?

为了安全,其中一组掉线后不放电,省得充电不带保护板冲炸,好像用18650的电池的笔记本到现在好像没有冲炸爆掉起火的,同样用18650的电瓶车好像很多起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断电换电芯数据也没更新,还是换前的数据,容量没增加

其他牌子我不太清楚,联想的笔记本有软件可以校正,不过要多校正几次!

网友:
我也上过当的,后来放弃了,就直接电用。不去管了

网友(2022-12-06):
  这跟某些豪车一样,拆电瓶不能断电,一旦断电要重新写固件。

网友:
被锁了,换电池时不能断换

网友(2023-03-31):
论坛不是有几个大佬成功了吗,也是这个芯片

网友:
芯片锁了,解锁很麻烦,老电脑的话就放弃吧

网友:
bq芯片的话你看看ev2300或者ev2400能不能解

网友:
ev2400海鲜市场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