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买电子产品真是看点子

楼主(2022-10-26):
有两台老笔记本,常年吃灰,因为开机慢,也不愿意用,最近打算用起来,就跟风入了两块ssd做系统盘,开机用就买的杂牌,抱着能装系统开机,速度比机械盘快点儿就行,没有太高要求,结果还是翻了一个。

两个盘合影,简称quan盘和jiu盘

老电脑是2代i5的电脑,有年头了,不过看看视频,转存个照片啥的,也比卖都卖不到100块钱强。

先是quan盘,打算用U盘装原版win7,结果遇到不能分区,接硬盘盒挂别的电脑,系统下删完分区——建立分区,就再也不能删除分区了,能拷进东西,但是分区操作不行,装回去装win7,安装界面也是不能操作,分区假死10多分钟,然后就没然后了。联系售后,也没啥好办法,直接给做换新处理。

另一个jiu盘就很顺利的安装系统,不说性能怎样,就是开模这个问题。电脑是acer的,4750那个很有“性价比”的模具,不知是谁的尺寸问题,jiu盘装上很紧,还有点儿歪,硬盘固定机器螺丝只能歪着拧,quan盘就很顺滑的插入。感觉机械硬盘倒是很少遇到,现在ssd的厂家太多,模具精度不知道是笔记本的问题还是硬盘的问题。

但愿换新的盘没问题。

网友:
买固态也是要看牌子的。

网友:
现在都是一窝蜂的上固态

网友A:
完全可以把壳去掉,直接把电路板插接口上,再塞点泡沫固定。

网友:
买新盘有售后就好办了

网友B:
100有240G的品牌的有保

网友:
新盘虽然有质保,但讲实心话,没有以前的盘质量好。早先的时候,各家还能在质量品控上有个比较,现在都已经内卷到卷死一个算一个的地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有240G的品牌的有保

这两个也都 是90左右入的,合计也不能太杂牌子,只是概率高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把壳去掉,直接把电路板插接口上,再塞点泡沫固定。

那不没售后了吗。这种sata的,就应该是小盘,还能剩地方

网友:
有些设计不合理的,真的把壳去掉散热会更好。大品牌的都是壳与盘片间用散热垫处理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