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dmi转VGA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2-10-26):
本来使用广电的高清机顶盒看电视,高清设置有“720P”和“1080P"两个选项。有机会接触一些闲置的显示器,想用显示器来接机顶盒看电视.
显示器只有VGA输入接口,所以淘了HDMI转VGA转换器,
接上后出现:
1.一台720P正常显示,1080P不满屏,图像只占左边约三分之二,右边全黑。
2.一台720P正常显示,1080P不满屏,但两种情况下都有”超频“提示框,一直不消失。
3.一台只有”超频“提示框,没有图像,提示框以外的屏幕区域全黑。
百度了,大多都讲的是显卡调整的方法,没明白个所以然。
请问:上述不正常的情况有没有办法解决?怎么折腾可以解决?
谢谢先。

网友:
一般这个都是转接器的兼容问题,换好一点的转接器 另外最好要使用外置供电或者USB供电的转接器

网友:
HDMI转VGA转换器兼容的问题,或者供电不足,转换器上外接电源试试,还是不行的话,新买的就退了,换个牌子试试

网友:
你显示器不支持1080P 吧

网友:
不会是用的crt吧?

网友:
一般是EDID的识别问题,和转接器有关,转接后机顶盒未能识别到显示器原本支持的分辨率,直接盲干1080P或者4K输出了,最好找台电视或者原生支持HDMI的显示器,调好输出分辨率以后,再插HDMI转VGA

网友:
楼主的闲置显示器支持1080p分辨率吗?

网友:
超频应该是显示器不支持1080P,显示器太老?我用过很多品牌HDMI转VGA转换器都没出现兼容问题。
❶ 不对称黑边,按下显示器自适应按键,看看能不能画面居中。
❷ 画面居中却四周有黑边,盒子都有屏幕拉伸功能,720P或1080P都能完美全屏。

网友:
刚开始出现过黑屏,后来发现换了根VGA线正常了,原线换到其它显示器也正常,这样用了多年没出问题

网友:
家里两个网络电视盒接电脑显示器,1080p下都是不太正常,好像记得是自己研究了一些adb强制改分辩率之类的命令来解决。

网友:
线的问题。线要买卖8芯全通的。对应的转接器也要是转8芯的

网友:
几元买的转换器,魔百盒高清转显示器vGA,转换器出来的音频声音小,从盒子引出的大。

网友:
转接后机顶盒未能识别,到显示器原本支持的分辨率看看

网友:
显示器不支持1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