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问下大家,天鹏2200ma的动力电池,内阻是多少

楼主(2022-10-26):
有没有人测过这款18650电池的内阻

网友:
5C的只能算是准动力的电池估计应该有20以上,电动车用还可以,电动工具要10C的比较好

网友:
不要迷信内阻。放电容量才是关键。遇到几次内阻低容量小的电池了。就再也不用内阻仪了。放电后的容量才是电池的重点。

网友A:
同意2楼的观点,5C不能算动力电池(算半动力吧),10C才是真动力电池。天鹏10C灰皮的2000ma电池我倒是用了很多。2200ma这款我没用过,帮不到你。如果你用于电动工具,还是买灰皮10C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意2楼的观点,5C不能算动力电池(算半动力吧),10C才是真动力电池。天鹏10C灰皮的2000ma电池我倒是用了 ...

下面这个铝合金电池座很结实,是咋调节固定的?是不是右面底部有螺丝固定?

网友:
5c的电池两并用在一般的电动工具没问题,大功率的估计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面这个铝合金电池座很结实,是咋调节固定的?是不是右面底部有螺丝固定? ...

没有螺丝,不需要任何工具,调整很方便,提起倾斜尾部就可以前后移动。

目前能够买到的,最好的四线放电座了吧,唯一缺点就是价格有点坑。我还是几年前作者刚刚做出来时,第一批购买的价格是99包邮。现在的价格就太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螺丝,不需要任何工具,调整很方便,提起倾斜尾部就可以前后移动。

目前能够买到的,最好的四线放电 ...

设计很巧妙啊,怪不得右面的缝有点大小,靠受力倾斜自锁的,这价格也是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计很巧妙啊,怪不得右面的缝有点大小,靠受力倾斜自锁的,这价格也是厉害了。 ...

是作者自己原创产品,设计的确很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