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M557蓝牙鼠标电池漏液毁了

楼主(2022-10-26):
第一次见到5头的蓝牙鼠标,
以为只是漏液把弹簧锈了,
结果发现把电路板都毁了,
可惜了,
电池座底下2个螺丝,脚垫底下两个,
做工不错的,滚轮左右摆动还有按键,
欧姆龙微动,可惜可惜。。。

网友:
我还是更喜欢用有线鼠标。

网友:
这腐蚀的有些严重

网友A:
不错的鼠标,飞线大法修复试试?背面看着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鼠标,飞线大法修复试试?背面看着还好。

不修了,元件都掉了好几个,

网友:
还是应该用碳性电池

网友:
电路板都毁了

网友:
腐蚀的够严重的,我一直用的都是罗技的键鼠,贵一点,用的时间长一点。

网友:
可惜了,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和你同款的路过,用两颗三洋的eneloop低自放电,不用担心漏液,而且也用得很久

网友:
碳性电池的通病。

网友:
有个类似的,一直不喜欢蓝牙的。

网友:
烧开水泡一下,然后酒精清洁,不知道是否有救

网友:
装电池的产品,不用时还是把电池取出来!

网友:
全都锈蚀了,,洗版液能不能洗去锈蚀?

网友:
可惜了,不用时应该把电池取出来,使用中如果经常断连说明该换电池了,

网友:
确实可惜了

网友:
酒精超声波清洗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