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ASK550-USB拆机

楼主(2022-10-26):
ASK550-USB拆机过程:

楼主:
有谁会修这个?我没电路图,无法修。现在的情况是触屏这个控制板有反应,红灯闪烁,测量输出的data正负极有电压变化,但电脑不识别。请问是什么地方出现问题了?

网友A:
这种应该需要专用的驱动程序和软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需要专用的驱动程序和软件吧!

说是不要专门的驱动,win7自带有,所以在此问是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