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16块钱的筋膜枪,简直就是玩具

楼主(2022-10-26):
一不小心把筋膜枪的头给拔出来了

需要拆开才能复原,顺便看看里面的结构

这电池,,盲猜2000mah

震动电机

包裹得严严实实,就不破坏性拆解了

吐槽一下这个插座,颜色是反过来的,插反了就持续输出无法关断

工业垃圾+1,杂物+1
END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这价位的筋膜枪估计是一个概念。

网友:
还不如直接搞个按摩锤。

网友:
盲猜头部偏心轮电机

网友:
真的的那种是不是可以当松肉机?  包饺子馅料锤一锤?

网友A:
跟十几块的超声波清洗机一个意思,都是偏心块震动

网友:
一直好奇筋膜枪能有什么实际用处。

网友:
16块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这种寨货可能还会搞得经脉内伤

网友:
我见过可以换三种头的,不知道电机什么样,真想知道这东西有什么功效

网友:
16啊,我算下来5块到手的,太垃圾

网友:
玩具中的玩具

网友:
用的玩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十几块的超声波清洗机一个意思,都是偏心块震动

廉价电动牙刷也是这样

网友:
什么鬼筋膜枪?本来不就是一个锤子嘛……

网友:
这种就是偏心轮震动,稍好点的是那种伸缩式冲击的,而且输出功率和价格成正比。

网友:
包饺子馅料锤一锤

网友:
看着做工,价格还是略高一些。

网友: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网友:
最近好多这个团购,可以振动吉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