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解卡西欧古董计算器fx-3600pv

楼主(2022-10-26):
CPU真漂亮,跟个i7似的,
螺丝生锈了,里面还好。
光能就能用,电池只有0.5伏了,
薄膜按键,也是比较少见了,
一体化硅胶按键板,不错的

网友:
又看得了历史沧桑感。非常不错的机子

网友:
竟然是裸露的硅晶片,这是科学计算器,读书的用得着

网友:
好有年代感,那个时候估计也是一般孩子买不起买不到的吧

网友:
有一个夏普的函数计算器,用两节电池,

网友:
这种函数计算器当年可不便宜。

网友:
年代久远了

网友:
古董计算机竟然现在薄膜按键老花开裂,没有坏?还可以用?太厉害了

网友:
芯片的封装方式很现代

网友:
相当年的高科技东西

网友:
进来参观下

网友:
不得不说,质量真好!

网友:
这么好计算器给我也不会用

网友:
估计是微米级工艺

网友:
管脚不多用这种封装也没问题

网友:
这芯片封装挺有意思,第一次见

网友:
我10年买的卡西欧fx350esplus  ,自从买来还没换过电池,基本都是天天使用的那种。

网友:
电容都没有一颗,这是怎么驱动LC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