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准备拆修几个电源,咨询灯泡大法问题

楼主(2022-10-27):
困在家中,不能出门,前几天,天天就是逛之家。终于升级了,不用发帖等审核了,计划干点实质性的工作了,找出来几个库存的电源,都是亲戚朋友邻居给的,估计大部分都是坏的,不敢直接通电,打算先用灯泡大法测试一下,再拆修。

问题是,目前我手中的资源太有限,别说去买了,门都不能出。按惯例,以前都是用100瓦-200瓦的灯泡,现在只有几个40瓦的灯泡。

咨询一下各位大神,这个灯泡大法,用一个40瓦灯泡,能不能接 下面400瓦,200W的电源?是有可能烧灯泡?还是带不起来电源?

要拆修的就是这几个电源,有两个是大家伙

找了一天,也就找到这些东西了,灯泡只有40W的

简单的连起啦,准备白天开始拆修

这个400W

这个200W

网友:
修吧,修好了吃灰

网友:
正常灯泡直接接220V都不会烧,串在开关电源的输入端就更不会,除非不是工作在220V灯泡
你不是有两个灯座嘛,可以并联的

网友:
放心的用,没问题40W灯泡

网友:
40W应该没问题,冷态电阻高

网友:
一个够了,两个并联就是80W

网友:
放心用,没问题,短路才是220伏正常的回路

网友:
稳压环路没问题可以用灯泡,

网友:
支持动手,支持折腾

网友:
40W没问题的,又不带负载

网友:
灯泡小点没事,毕竟电源的静态功耗很小;

倒是大了,照样炸管;对于功率小一点的电源,你用200W的灯泡相当于没有,管子照样炸,只是动静小一点而已。

100W以上的灯泡一般用于修电磁炉之类的。

以前修一百多瓦的彩电,都是用40W的灯泡,比较保险。

网友:
修电源的时候你又不带负载,40W足够足够的。

网友:
楼主竟然怀疑会烧灯泡,看来还是需要做功课啊

网友:
你不是有两个灯座吗,并一起不就80W了

网友:
40W的灯泡应该没问题,灯泡的功率与电阻值成反比,功率越大电阻值越小,等于没串

网友:
灯泡功率大了,相当于短路电流也大了,管子受不了一样炸吧,可以准备几种功率的灯泡根据情况换用

网友:
电源标称200瓦事实上空载功率很低,你用40瓦的灯泡足够了。如果要测试满负载,就不够了。40瓦灯泡等效电阻约1k,200瓦电源等效电阻约0.2k,满负载时电源电压约40v的样子,就不行,不过谁会测试满负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