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闲的没事也来做一个丐中丐版的插座检测器

楼主(2022-10-27):
闲的没事也来做一个丐中丐版的插座检测器
无意中看见一款插座检测器,看上去很简单的
再Google搜了下原理图
然后就开干

原理图和指示灯示意图就这样,
丐中丐功能简单

元件也很少

飞线搞起来,不知道久了还不会炸了

插座没开电灯也会有点点微亮,小白不知道怎么搞让他不亮了

一侧飞线没地线???再用万用表测火线地线间只有50V不到的电压

家里再测指示正确

没地线还不会烧电脑???电脑后面耳机孔都没声音了,关机后也嗡嗡嗡很大声音
内存条也阵亡过一根
这和没地线有关嘛?

网友:
在LED上并联电阻可适当降低不开电源也亮的问题。

网友:
没有零地错。

网友:
不会烧内存

网友A:
这玩意儿安装使用的多,一般很少用。

网友:
简单 功能还可以

网友:
这个不错,随便哪拆点件就能做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安装使用的多,一般很少用。

所以才是闲的蛋疼才做的嘛

网友:
做得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就是不能测零地接错

网友:
啥时候嫌的蛋疼我也做一个,先收藏了。
上次收藏的诱骗电路等了2年才捣鼓了一下,太懒了。
对了,还有电瓶车充电器,改调压电源,这个好像拖的时间太长了,家里5、6个充电器都不知道搁哪呢。
电脑电源改调压,这个拖了10多年也没动手,10几年前的电脑电源可能快没用了吧,电容感觉有问题了,大前年带了一下车机,结果没输出了,断电,再来也没输出,然后过了几小时再试,居然好了,也你能带动了,不过第二天,第一次就带不动没输出了,等到第3天才有输出的,也不知道是哪里的毛病

网友:
打胶固定,并绝缘!

网友:
不错的小工具,收房时最有用

网友:
我装修时也做过一个 测完全屋就不知道扔哪去了

网友:
偶尔用用,之后放一边吃灰

网友:
本人现在用的,就是自制的

网友:
也做过一个这样的检测器,把家里插座测完后就闲置了。

网友:
就是不能区分零-地错

网友:
不错的分享,有时间做一个,现在只有电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