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FSP1200 12V 1200W电源改调压调流优化

楼主(2022-10-27):
以前发过一个帖子,全汉FSP1200 12V 1200W大功率电源拆解改调压调流,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2180-1-1.html

调压部分简单,调流部分,需要外加一个康铜丝,作为电流取样,毕竟,电流要控制电流,就需要检测电路的电流,电流表要显示电流,也需要检测到电路的电流。但是这个电源电流可以达到100A,我测试发现,直径1.5毫米的康铜丝,至少需要8根并联,否则大电流就发热严重。由于电源体积很小,加上这8根康铜丝,显得很笨重。

于是觉得能不能去掉康铜丝呢,画了一下线路,也就找到了。直接上图吧,电流表显示的电流,也可以不使用分流器,直接使用一个3296分压,就得到电流显示,大大缩小了改装体积和难度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固定电压电流时,扔掉两个3296电位器,短接两个3296焊盘,直接贴在金手指背面,就可以做成12.6   14.4  14.6 V 电流恒流在10--98A之间的充电器。

网友(2024-11-20):
这个小板有时候不是很好调,小电位器不好调

网友(2025-02-10):
14.6V是极限了,24V是不是必须串联两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