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环形变压器重绕怎么计算?

楼主(2022-10-27):
最近清理收藏的材料,搜出几个电度表效验台上拆出的自藕调压环牛铁芯。铁芯外径102毫米,内径53毫米,高80毫米,原绕组430+74匝,漆包线外径0.46毫米,准备重新绕制成220伏输入的隔离变压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只有寥寥几篇估算方法的介绍。下载了几个环形变压器设计软件,计算结果差异很大。坛里的大师有没有靠谱点的设计方法分享一下,本人万分感激

网友A:
知道原来的工作电压吗?根据原电压和圈数比,就可以计算出现在需要你缠多少圈了。
如果原来是220V的,那就直接用原线圈(原线圈的中心抽头剪掉不要)做初级,次级你自己试着缠10圈,然后测一下电压是多少,就知道你想要的电压该缠多少圈了。如果只是想做个隔离的220V,那么就不用算了,直接用和初级相同粗细的漆包线绕原来的圈数就行了。

网友B:
次级绕组和初级圈数一样多,不就是1:1的隔离变压器了么。

网友C:
下载个软件,随便算,你这贴心最大也就300W的样子。

网友D:
先测量空载功率,看看后期是不是要调整匝数,然后把初级线圈往变压器里再绕一圈测得这一圈的电压,就可以计算总共有多少圈。
根据最大功率的5%设计空载功率,然后你就知道应该怎么绕了。

网友E:
先看看原来的初级是不是220的,如果是的话就直接原来的不动,再搞线圈绕十圈测测电压,然后次级绕组抽头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原来的工作电压吗?根据原电压和圈数比,就可以计算出现在需要你缠多少圈了。
如果原来是220V的,那就 ...

谢谢回复。原来电压也是220V,原线圈线径较细,打算用粗一点的,次级打算绕25V两组,15V两组,自藕变压器改绕隔离变压器还是重新计算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次级绕组和初级圈数一样多,不就是1:1的隔离变压器了么。

不一样,加上线圈阻抗,次级匝数必须大于初级才行,一般大于初级百分之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个软件,随便算,你这贴心最大也就300W的样子。

谢谢大师指点。这个软件我下载有,但是问题不少,经常出现线径太大,数据结构错误、铁芯太大等问题,有时相同的次级电压电流,小铁芯正常,但温升过高,加大铁芯又出现铁芯太大,所有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测量空载功率,看看后期是不是要调整匝数,然后把初级线圈往变压器里再绕一圈测得这一圈的电压,就可以计 ...

谢谢指点,主要是想知道铁芯尺寸和磁通密度后,如何计算出初次级功率和初级线圈匝数。测空载功率得方法基本只能得到一个估算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看看原来的初级是不是220的,如果是的话就直接原来的不动,再搞线圈绕十圈测测电压,然后次级绕组抽头也 ...

谢谢指点

网友F:
如果是220v调压器,那么就再绕430做输出就行了,跟输入线圈做好绝缘隔离,线径跟原线圈差不多就可以了,没必要去计算~那样成了“郑人买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载个软件,随便算,你这贴心最大也就300W的样子。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220v调压器,那么就再绕430做输出就行了,跟输入线圈做好绝缘隔离,线径跟原线圈差不多就可以了,没 ...

喔,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个软件,随便算,你这贴心最大也就300W的样子。

两个都是环牛计算软件,您看那个靠谱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原来电压也是220V,原线圈线径较细,打算用粗一点的,次级打算绕25V两组,15V两组,自藕变压器 ...

换粗一点的线没问题,但是初级圈数不用改。动手之前 先通电试一下看看空载热不热。不热就不用动圈数,热就多个几十圈,为了保证将来的输出电压不变 次级也要多十几圈。

网友G:
估算你这个铁芯功率,原来很可能不是用在220V的,500匝少了,再加200匝接220V,测空载电流再增减,这个功率的10几mA差不多。

网友H:
如果能借到交流调压器,就实测一下空载电流与外加电压的曲线。电压从小变大,每次改变5V左右,,空载电流开始随着电压增加而缓慢增加,当电压达到一定数值后,电流会变为迅速增加。这个电流又缓慢增加变为迅速增加的拐点附近对应的电压就是合适的额定电压。如果正好是220左右,那初级就不用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算你这个铁芯功率,原来很可能不是用在220V的,500匝少了,再加200匝接220V,测空载电流再增减,这个功率 ...

谢谢指点。原来用在220V肯定没错,虽然没有标识,不过我是从220伏电表效验台上拆的,用那两个软件计算,初级线圈一个为440匝,一个530匝,用E型变压器计算方法,算出初级匝数为443匝,应该问题不大,只是铁芯能用到多大初级输入功率没有把握,总不能500瓦的铁芯只用到200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能借到交流调压器,就实测一下空载电流与外加电压的曲线。电压从小变大,每次改变5V左右,,空载电流开 ...

谢谢指点。交流调压器我有一个一千伏安的,用您这种方法我考虑过,必须原线圈完好。我的被我全拆了实际数匝数,实在不行,只能用0.64毫米绕440匝后再按照您的方法测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