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充电头 omnetica KXS-018

楼主(2022-10-27):
充电不算太慢,商家很机智利用转接头增重
双层电路板,正面没几个原件

看反面

ic特写

参数

网友:
没看到有配重

网友:
利用转接头增重

网友:
太假了!也不怕充坏设备。

网友:
标称是2.4A电流,比1A的大。

网友:
不像是正品

网友:
好像不是正品。

网友:
容量小了点,做工也很一般

网友:
样子货,看样子达不到2A吧

网友:
看外壳怎么像是大苹果的呢

网友:
能用,只是做工一般

网友:
充电头是一个超级大的市场,各式各样的充电头层出不穷。

网友A:
只能说该有的元件都有了,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该有的元件都有了,能用。

还达不到该有的都有,只能说能正常工作的元件有了,但还差一些元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达不到该有的都有,只能说能正常工作的元件有了,但还差一些元件

对对对,你这个表述更严谨,就是少的不能再少了,但能正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对对,你这个表述更严谨,就是少的不能再少了,但能正常用。

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

网友:
这个是假的吧

网友:
又是山上的货,山寨货。

网友:
几年前我买过几个战斗成色,每个5元,挑出两三个铜合金插头,1个好的500毫安输出凑合用。当时正品70多元,低于60元都是仿品。

网友:
貌似同步整流输出的,电路简单了些,一般用用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