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苹果手机备份密码忘记了,怎么用爱思助手备份?

楼主(2022-10-27):
提示无法备份,要么恢复出厂设置,那怎么办,请大神指点

网友A:
爱思助手我都拿来刷机,有没有备份功能就不知道了。

网友:
备份密码?不就是锁屏密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爱思助手我都拿来刷机,有没有备份功能就不知道了。

我的苹果6,留着10.3.3,想备份一下,然后升级,如果不好用,就刷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苹果6,留着10.3.3,想备份一下,然后升级,如果不好用,就刷回来

不可能,除非你越狱,才可以备份刷回10.0免联网激活,再写入备份数据,并且前提是以前备份过,如果以前没有备份过还是不要冒险了。

网友B:
是的,无法备份,要么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无法备份,要么恢复出厂设置。

那那那那非常困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苹果6,留着10.3.3,想备份一下,然后升级,如果不好用,就刷回来

不能降级的 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