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1的输入法切换问题

楼主(2022-10-27):
WIN11专业版,输入法切换,中文,英文切换,系统默认应该是CTRL+空格。
现在单独按CTRL也可以中文,英文切换了,各位试下,不知道是不是系统只一个输入法造成的,也安装了第二个输入法,也是只按CTRL就能切换中英文,如何改成默认的CTRL+空格

网友:
我至今还没用上WIN11。

网友:
我用的win10,默认设定的是英语键盘,按ctrl+回车换成中文键盘。你说的单按ctrl我这不行,可能是新特性吧

网友:
win11一直都没用过,也没打算用

网友:
放弃,我是只有一个输入法,搜狗,默认英文,切换中英文在搜狗输入法里面设置CTRL+空格。

楼主:
按左边CTRL和右边CTRL都是中文,英文切换,奇怪了,应该是CTRL+空格才对

网友A:
中、英文切换还是CTRL+空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英文切换还是CTRL+空格

是可以CTRL+空格切换中,英

问题是我现在可以单独按左边或右边的CTRL就能切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可以CTRL+空格切换中,英

问题是我现在可以单独按左边或右边的CTRL就能切换了 ...

我这必须是CTRL+空格切换,单独按左边或右边的CTRL切换不了

楼主:
所以才有点奇怪了,默认应该是CTRL+空格的

网友B:
别误导,默认 shift 单按切换,习惯后足够好用。

Ctrl+Space 也行,不过更麻烦一些,好久没用了。

不是打字员不建议装其他输入法。

年代不同了,新装好 Windows11 很多都没必要折腾,自带的足够好用。 包括不限于:截图,看图,视频播放,Edge浏览器,输入法,便签 。。。等

网友:
刚从win7换过来的?从win10就无解了好吧,声称各种方法实现的和win7的差别太大了

这种情况ctrl+空格其实要的是大拇指和小拇指,所以只要改成alt+shift就是最顺手的,还要再顺手就把alt键上下颠倒过来装

单键绝不可取,打字时误按事小,快捷键误了事大

网友:
我还在考虑是不是升级到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误导,默认 shift 单按切换,习惯后足够好用。

Ctrl+Space 也行,不过更麻烦一些,好久没用了。

不是误导,我这WIN11单按Shift没反应,不会切换中英

Ctrl+Space 能切换,单按CTRL也能切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误导,我这WIN11单按Shift没反应,不会切换中英

Ctrl+Space 能切换,单按CTRL也能切换 ...

哪里去装的山寨版

网友:
输入法切换还是适应吧,不要让系统适应你了,换电脑用真的不方便

网友:
楼主的中文英文切换是CTRL键?我从win7 win8 win10到现在的win11,中文 英文切换一直是单独的SHIFT键,拼音输入法软件切换是Ctrl加空格键。另外感觉win11自带的微软拼音输入法比win7 8 10的微软拼音输入法的准确率高了不少。

网友:
我用的win10的输入法,中英文切换只用按shift键就好了,或者ctrl+空格键也可以,

网友:
以前的win11输入法我都是添加一个ENG的美式键盘,主要是为了玩3A游戏,大部分游戏中文输入法进去要么卡死要么人物无法前进后退比如使命召唤系列!上个月更新了22H2以后,输入法更恶心了,ENG经常失灵切换不出来,微软拼音也不太习惯就又装了搜狗,win11输入法的逻辑也是一朵奇葩,至今玩不转,win11刚发布我就安装上了!家里四台电脑除了笔记本太旧装的win7,剩下的全是win11 22H2最新版!!

网友:
win11才出来的时候,我就安装上了,专业版的,用的系统自带的输入法,按Shift同样可以在打字的过程中可以切换中英文,也可以按Ctrl+空格键,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