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电压比较器输出不是高低电平

楼主(2022-10-27):
如图所示的电路,没加负载,单电源5V ,12K上拉电阻,理想情况下应该是Vin小于Vref就输出高电平,实际情况是只有Vin远小于Vref时才输出高电平,如果电压差较小的话,高电平也会越来越低,

实测数据如下图所示

难道是买到了假芯片?

网友:
理想很丰满

网友:
建议用干电池试试。

网友:
393要正负双供电吧。

网友:
似乎是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LM393单电源可用

网友:
输出加负载试试。

网友:
不明白什么原因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网友,我又翻出了2年前的贴子,还是这款板子,现在要做一个新产品要用这个板,参照网友的建议,在输入信号加了滤波电容,情况大有好转,没加滤波前电压差0.3V以内都是线性变化,加了滤波后电压差在0.03V以线性变化,已经能满足使用要求了

网友:
393基准电压一定的情况下,比较脚输入电压高于基准脚就输出高或低电位(0、1),2个脚都可以做基准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网友,我又翻出了2年前的贴子,还是这款板子,现在要做一个新产品要用这个板,参照网友的建议 ...

可能是有50HZ或者其他信号的干扰?输入信号叠加交流信号干扰,一部分波形在阈值上方,一部分在下方,输出会不断翻转,输入信号电压调低的时候,超过比较器阈值部分的占空比变小,输出的占空比也变小,万用表测量出来就是逐渐变低了

网友:
跟我遇到的情况一样。应该是运放改的

网友:
楼主这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2、3脚对地接电容0.1uf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