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用冲击钻能不能在混凝土墙上打出一个300mm深,30mm直径的孔?

楼主(2022-10-27):
要在混凝土墙上打个水管的孔,孔深度30cm,孔直径3cm,手头只有把冲击钻,没有电锤或者水钻,钻头准备用X宝那种干打的5CM深度的打孔器,不知道能不能打穿?或者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能,买个30mm的穿墙冲击钻头就行

网友:
最好不要,干打钻头打非混凝土墙没有问题。冲击钻不行,太费劲了,特别是打高处的孔。建议去五金店租电锤,打一打,停一停,掏一掏(大块的水泥块或者砖块),泡一泡(钻头沾水降温)。10分钟左右可以搞定。

网友:
会把电机搞烧的。带不动。

网友:
干打啊,如果能够把打孔的水钻头装到电钻上试试能不能行吧,估计能成,但也得打上好久好久吧,不行就找装空调的来打孔吧,花点钱就花点钱,毕竟用非专业的设备在打孔难度那么大的混凝土上打孔不是个容易的事情。用冲击钻打个12mm的孔都老费劲呢

网友:
一、建议你先用你手里最粗的钻头在混凝土墙上看能不能打动,有可能都打不动,钻半天就一个小窝窝。如果打不动,更粗的也不用想了!

二、混凝土墙多厚,薄了怎么都好整,24cm以上建议去借一个电锤,没有钻头自己买一个30mm或35mm长一些的钻头也就20元左右!

三、冲击转和电锤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冲击钻在墙面瓷砖,一般砖墙等地方富富有余,在合格的混凝土墙跟前可能就是渣渣,费钻头还干不成活。(我的经验)

网友:
深度30CM,够深的。

网友:
明确的告诉你:不行。冲击钻只能对付砖墙。要在混凝土墙打这么大的深孔,即使重型电锤也非常够呛。最理想的工具就是水钻。

网友:
买角磨机玻璃开孔器和加长接杆和转换头,电钻夹住往里开,每开1分钟拿出来放水里冷却。

网友:
混凝土够呛,砖墙我自己用冲击钻钻过空调孔的,也是很费劲。

网友:
没有专门的工具,这活儿很难,用时间和精力做补偿,还要搭上几个非专业钻头,也能干

网友:
开孔器打砖墙很轻松,水泥的没试过,就是柄与冲击钻不匹配,要截掉一段才能夹住

网友:
楼主冲击钻什么型号啊?好歹露个脸。

网友A:
现在电锤应该很好借到了,只是3cm的钻头不好找,大多是1.8-2cm的多些,3cm的过墙钻头应该也要20元左右了,我的电锤打2cm的孔很简单的,砖墙一分钟不要就打穿了,打3cm的应该也不费什么劲

网友:
能干成,但费时间费钻头。

网友:
没钢筋就行

网友:
按我的经验是不能,混凝土墙,还这么深这么大的孔,用电锤都费劲,用冲击钻更不用想了。。。

网友B:
我用冲击钻打水泥墙,根本打不动,1-2cm深,就进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冲击钻打水泥墙,根本打不动,1-2cm深,就进不去了

那还不至于,你钻头不行吧,要么钻不行,我就普通的东城的冲击钻,打10cm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锤应该很好借到了,只是3cm的钻头不好找,大多是1.8-2cm的多些,3cm的过墙钻头应该也要20元左右了, ...

砖墙和混凝土还是差很多的,而且怕里面有钢筋。钻头价格倒没啥问题,就是这钻头行不行的问题,看了下如果不是水钻的话一般都只有5cm的深度,不知道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