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扇传三代,人走扇还在。古法修复老吊扇

楼主(2022-10-27):
这个湘江牌的吊扇,应该是爷爷80年代中期买的,爷爷90年就去世了,自然就传给我爸了。一直挂在已经好几年无人住祖屋里,再不抢救下就烂完了~
祖屋是70年代建的,花了不少力气,红砖都是爷爷奶奶亲手烧的。也是我长大的地方。图还是我十几年拍的。
@开心的果 来看老房。

绕圈都烂了

请人古法3D增材手绕线圈,换新的NSK轴承。

然后芭比Q了,3D增材搞多了,线圈搞大了,合不上了。

最后又古法重绕了~

网友:
完美修复,这下可以再用三代!

网友:
这是清朝末期的吧

网友A:
我的吊扇也用了二十多年了。 也换了两个日本NSK轴承,上下各一个, 国产轴承太差了。 用了两三年就有异响,换了日本轴承用了二十多年都没有问题。
如果绕线坏了,我不会绕了,在这里,找人绕线估计比新买一个还贵

网友:
结实耐用吊扇,厂家大概也没了

网友:
这油漆配色不错

网友:
风扇叶子边上要稍微裁掉一点,这样就更完美了。

网友B:
能保留说明书到现在的确不简单,那时的产品质量过硬,用料很足。调速器应当拍照看一下,电容调速的,是一个几微法电容中间有多个抽头。

网友:
我老家的长城牌吊扇还在正常运转。
应该也有三四十年了

网友:
已烧坏、、、、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保留说明书到现在的确不简单,那时的产品质量过硬,用料很足。调速器应当拍照看一下,电容调速的,是一个 ...

不用说,那个年代99.9%都是电感调速的。

网友:
修复的不错,配色也漂亮,看着比现在卖的吊扇还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吊扇也用了二十多年了。 也换了两个日本NSK轴承,上下各一个, 国产轴承太差了。 用了两三年就有异响, ...

首先你得有个绕线机

网友:
传家宝呀,给LZ手艺点赞。

网友:
比原厂原装还骚气啊,可以再传三代。

网友:
连说明书都保存的那么好,想必楼主家也都非常仔细

网友:
楼主这是连外壳都3D重做了?

网友:
老的都是纯铜电机的,,,,可以用来做发电机,,

网友:
绕线这个玩意儿不是手工绕的呀,绕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