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上不了千兆和CPU弱是否有关系?

楼主(2022-10-27):
猫口是千兆的,路由wan口也是千兆的,测速却只能到155M,这是啥情况?
路由器CPU型号为MT7620

网友:
换个线试一下了吗?

网友:
7620是个百M的,除非另加千M处理芯片(例如K2G)
另外7620性能一般就跑个50-60M左右,除非特精简固件能跑100M

网友:
猫口是千兆的,路由wan口也是千兆的...LAN口,或无线..

网友A:
实测千兆光猫+千兆路由器+千兆宽带=940M
要上2.5G光猫+2.5G路由器才能突破千兆宽带,据说能到1200M
最近买了一个双2.5G口的路由器,XDR6088,等购置了2.5G光猫和2.5G电脑网卡再测速试下

网友:
宽带多少M?网线几类?路由器连接2.4g还是5g?手机是苹果?

网友B:
7620的性能应该可达500m左右吧。

网友:
先排除线的问题。还有你电脑网卡是千M的吗?

网友C:
7620是百兆口吧?只有WAN口是千兆吧!

有段时间联通给我宽带开到300M,我的7621能跑到400M,不管有线无线都行。

网友:
看一下lan口是不是百兆,无线是不是只有2.4G

网友:
引用 网友C:
7620是百兆口吧?只有WAN口是千兆吧!

有段时间联通给我宽带开到300M,我的7621能跑到400M,不管有线无线 ...

7620我见过GE的 巴法络的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7620的性能应该可达500m左右吧。

你这么认为发哥可高兴死了...

网友:
7620还是7621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实测千兆光猫+千兆路由器+千兆宽带=940M
要上2.5G光猫+2.5G路由器才能突破千兆宽带,据说能到1200M
最近买 ...

我家的联通宽带,机房说给的1000M,千兆光猫,路由器是XDR5450,线是绿联六类,实际速度只有300M,维修师傅来了也查不出问题。

网友:
7620百兆的,7621都干不到千兆

网友:
这个就是小米路由器mini的CPU,按照我用小米路由器mini的经历,这个CPU似乎带宽到一定程度就上不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7620的性能应该可达500m左右吧。

哥们你手抖了,多打个0
60M差不多了,7620本身只是百M路由芯片,
硬件极限已经摆在那,你还能超极限5倍??

网友:
7620好像是百兆的吧,7621才可以上千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联通宽带,机房说给的1000M,千兆光猫,路由器是XDR5450,线是绿联六类,实际速度只有300M,维修师 ...

维修师傅是个新来的吧?一般维修师傅都会直接从光猫测速,有个接口,光纤插上去速度就出来了,你有没有试过光猫出来的网线直接测速,跳过路由器,用有线千兆口的电脑测,要是还达不到可以投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