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没电了,一番周折,超级电容启动

楼主(2022-10-27):
又放了很久,今日帝都天气不好,打算开车。
按遥控器没反应,钥匙打开车门,没电了。超级电容启动源放后备箱里,没电打不开。缺德设计,居然没有手动开启。
回家拿电源和充电器,充电十分钟(此时电瓶6.6V),有电了。才打开后备箱取出超级电容。

充电十分钟

接上秒启。
没办法超级电容放后座前面了。
看了要换电瓶了,双十一京东买一个吧。

楼主:
大家引以为戒吧,看看自己的后备箱有无手动开启,否则应急电源不能放后备箱。东风雪铁龙C5 。后座不能放倒,进不了后备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引以为戒吧,看看自己的后备箱有无手动开启,否则应急电源不能放后备箱。 ...

啥车型
车长停要

网友:
还好我的suv后备箱可以直接爬进去

网友A:
所有车都是这个鸟设计,前盖能打开也是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车都是这个鸟设计,前盖能打开也是人才

机器盖子是手动打开的。

网友:
后备箱改个手动开启不太难,最好弄个应急:)

网友B:
什么车?不是许多车都可以后排放倒,然后爬到后备箱的吗?

网友C:
我认为尾箱盖没有配备手动开启机构的车辆
国家应该强制要求配备应急开启装置

网友D:
后座放倒不就能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车?不是许多车都可以后排放倒,然后爬到后备箱的吗?

东风雪铁龙C5 。后座不能放倒,进不了后备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座放倒不就能进了

东风雪铁龙C5 。后座不能放倒,进不了后备箱。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尾箱盖没有配备手动开启机构的车辆
国家应该强制要求配备应急开启装置 ...

一般都有的,在后备箱里面一般是锁扣后方能直接开后备箱。

网友:
居家隔离一次电瓶就亏一次电,疫情害了多少车的电瓶

网友:
电瓶不能支撑遥控了,肯定要换。

网友:
上次疫情时间太长封闭了一个多月,我都是隔几天就用自制的电池组给汽车充充电。有两个同事的电瓶都废了,换了新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有的,在后备箱里面一般是锁扣后方能直接开后备箱。

但你要先进入后备箱

网友:
本地找总代理买吧,比网上便宜

网友:
三间“房子”的汽车,后备箱独立,也要电才能打开,确实不好说,到底是好设计还是不好的设计,涉及防盗和安全,也涉及便捷和安全(不便打开是为了安全,便于必要时或紧急情况下打开也是为了安全,嗨,怎么办才协调平衡?)

网友:
我的起亚后备箱还有钥匙能开的,在车外能遥控开,手按开,钥匙开(这个没电的时候比较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