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卡式炉罐的2个妙用

楼主(2022-10-27):
1.冲打火机转接口是按动笔的笔芯,正好

2.用液化气给罐充气

网友A:
我已经试过了,也可以说没用。打火机气体不一样,不好打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试过了,也可以说没用。打火机气体不一样,不好打燃

我试了没问题啊,随便点啊

网友B:
压力容器自己重复使用,只能中午用

网友:
现在家庭使用的都是天然气,经过气表以后的压力比较低,基本上无法给罐充气。

网友:
丙烷或者丁烷

网友:
这个笔芯是什么笔的笔芯啊,我以前特意做的铜转换头,时间长不用,又不知道哪去了?
充气我经常充的,刚开始我用的软管转接,后来发现充不进去,就买了能排气的充气套装,
车库里不许放煤气罐,我的煤气罐只能转充到卡式气罐或小钢瓶里用,小钢瓶和灭火器差不多大。

网友:
学习了,原来这样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力容器自己重复使用,只能中午用

因为早晚会出事?

网友:
记得没错的话,这种气罐都明文写着不准重新灌气

网友:
这个笔芯是什么笔的笔芯啊

网友C:
这种操作存在隐患,不宜推广。

前几年有私人小作坊灌装一次性气体打火机发生爆炸,伤亡惨重!

网友:
危险的操作,只能中午用,早晚出事

网友(2025-05-06):
充打火机转接口是按动笔的笔芯???

这个你是两节不同大小合并的吗?

网友:
扁罐重复充气还能说得过去,长罐就算了吧,太危险

网友:
再充气使用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力容器自己重复使用,只能中午用

早晚会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操作存在隐患,不宜推广。

前几年有私人小作坊灌装一次性气体打火机发生爆炸,伤亡惨重! ...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