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 GT650TI显卡

楼主(2022-10-27):
故障是12V 电路

背面12V 电容烧毁
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bili好多修显卡的

网友:
手到病除,厉害

网友:
非常羡慕能修电脑主板和显卡的大佬们,我还没有入门。

网友:
650TI的功耗有点在,换750TI会好一些,或者换个RX550???

网友:
我有好几块650都卖废品了。。。

网友:
这种背后腐蚀很严重的,修好不知道还能管几天

网友A:
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亮机卡

网友:
小故障大问题,修修补补又3年

网友:
今年才用上650ti, 打开百度地图 gpu狂飙100%,卡的不要不要的。六代核显打开地图都流畅很多

网友:
能修显卡的都是高手,技术强

网友:
今天刚装了个系统 显卡是gtx750,驱动精灵 360驱动大师 官网都试了一下装到一半就黑屏,网上搜了下估计是刷机的,然后拆显卡散热片GPU是GK107-425-A2,百度搜了下应该是gt740或gtx650的试了下官网下载gtx650的驱动没成功,又试了下gt740的驱动这才成功。网上配的机器显卡背面写的是英伟达GTX750 4G ,太坑人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维修电脑显卡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亮机卡

Gt210 610 5450 6450之类的才是,这个好一点

网友:
可以 还能再用用

网友:
楼主高手啊,已经到芯片级修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