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登利2310热风枪

楼主(2022-10-27):
经初步检查是电热丝断了,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国内买不到原装的

网友:
用电炉丝重绕一个,或者断丝用点焊重连。

网友:
都没拆开,说不定是温控开关坏了。

网友:
没有备用的吗

网友:
唉,当年好像花了两千多买了个司登利,现在都吃灰中,不过好多年了电源线还是很柔软,好评

网友:
发挥DIY精神,搞就行了

网友:
看来得全拆开找到故障点,才好看怎么修最好

网友:
一点一点的拆开,找到断路点,可以用不锈钢片把断点夹住就可以了。

网友:
我有两个都是风扇供电的电热丝断了,太细了,没法接!国产高仿的发热芯也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