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要自制一个L型电脑桌,需要那些工具?

楼主(2022-10-27):
想要做到如图这样的效果,但是我不准备焊接,一是没有工具,二是出租屋入口很小,焊接完进不去。
目前是准备用方钢加角钢,螺母固定,电钻需要买什么样的呢?

网友:
电转都行,就是砖头要买好一点的不然一个孔没打完就干不动了

网友:
干嘛不用铝型材,加工更方便

网友:
用专门的铝型材,型材间连接有专用构件,只要切割,组装就可以

参考这个:各种型材图片

网友A:
用板材就能搞定 下好尺寸  市场裁开 角码连接 封边条封边 最基本要十字螺丝刀最好电动的 用免胶封边条的话要一个加热器 如果是普通的就是要免钉胶粘结 一把胶枪 综合算下来 电动十字螺丝刀加胶枪或者加热器  搞定 太简单了

网友:
有条件的话,可选用板式拼装。

网友:
用标准铝型材就行,还方便,又不是放什么重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板材就能搞定 下好尺寸  市场裁开 角码连接 封边条封边 最基本要十字螺丝刀最好电动的 用免胶封边条的话 ...

一张板材长二米四 宽一米二  好好算一算 桌面 侧板 中间支腿 稳定连接横梁 很可能一张板就够了

网友:
铝材、锂电钻、5-6mm钻头、有角磨机更方便,若干5-6mm螺杆、螺帽,板材根据成型以后桌子而定。

网友:
网上有卖成品的冲孔角钢的,只要算好尺寸定制就行,价格也不高,一把十字螺丝刀搞定

网友:
用钢材L角码固定,18v的锂电钻应该可以吧

网友:
既然是出租屋买个密度板就行了,你是想在电脑桌上开机床吗?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看了下感觉铝材直接拼接方便很多

网友:
量好尺寸买万能角钢,螺丝固定,一把螺丝刀加板手就能安装

网友:
用管子做,在工厂看到不少工作台和工具车就是用管子做的,就是不知道配件贵不贵。无须打眼,只需要按尺寸裁好管子。
就不上图了,你搜一下精益管配件

网友:
有方钢了,把方钢四个角锯开合适深度,钳子弯90度怼到另一根上钻孔镙丝固定

网友:
有方管连接件

网友:
方钢加角钢螺母固定的架子不稳定,还是电焊出来的结实,可以制作成两节,拿进去以后再组装用螺母固定。

网友:
欧标铝型材,商家代切割,自己用配件安装起来就完了。

或则直接在淘宝买奥坎大板,直接给你弄好,也不贵。

网友:
用万能方钢,类似洞洞板,可以选购长宽和厚度,长度也可以任意裁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