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红包买的lm293 lm2903实际是运放

楼主(2022-10-27):
淘宝红包买了293 2903各2个。

有个电路需要用到输出电压为电源电压,lm358输出小于电源电压。就想到用比较器293,结果发现正负电压很近的时候,输出电压竟然有从0v到5v慢慢变动。心想比较器不是应该只有0v和5v。换了2903结果一样。

不死心,拆掉上拉电阻,结果还有输出,只是电压没到5v。最后换了个贴片393才行

网友A:
要么是假货,要么是你电路不对,这东西确实是个比较器啊

网友:
淘宝上也买个假元件,一堆的LM317,实际只是个三极管。

网友:
哈哈,比较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是假货,要么是你电路不对,这东西确实是个比较器啊

应用电路,只用了一路。比较器不接那上拉,会一直低电平。那两货,最后去掉了还有输出,就很明显了。假的,说不定就是lm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