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摄像头拾音多少米由哪些因素决定?换咪头能把拾音10米变成拾音30米么?

楼主(2022-10-27):
某些摄像头标注拾音10米,另一些摄像头标注拾音30米,

这些摄像头拾音距离的差别主要是哪些原因造成的?
把一个拾音10米摄像头的咪头换成30米的,是不是就可以拾音30米了呢

网友:
看具体应用场景    拾音的摄像头没有现场远距离测试过

红外声光警戒摄像头   环境因素很重要   基本上说的范围50米内

到了20多米30米都不能有效识别    特别是夜间   在距离 、环境的影响下实际测试效果更差

其实就买一个安好  试试就知道了    不行就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