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给十度SD-M100数码播放器换充电口

楼主(2022-10-27):
同事的小蜜蜂(扩音器)不能充电,让我修修。拆机后仔细检查,发现是充电口正极针脚被暴力弄折了,只能换一个。直接上拆机图,图片上文字基本上讲解了过程。

网友A:
能不能用风枪焊回去呢

网友B:
这个应该给他飞线一个type-c接口的。
杰理的芯片就不要太在意芯片的丝印了,看板子上的丝印,6925B,那么这芯片就大概率的是杰理AC6925B了

网友C:
就喜欢这种给女同事帮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用风枪焊回去呢

练习拖焊挺好的,再说,风枪吹久了,接口里面的塑料容易变形,周边的零件也容易飞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给他飞线一个type-c接口的。
杰理的芯片就不要太在意芯片的丝印了,看板子上的丝印,6925B,那么这 ...

谢谢科普。C 的接口得花钱买啊,换的microUSB口都是从同事另一个小蜜蜂上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喜欢这种给女同事帮忙的

你想多了,现实生活中没那么多故事的。

网友D:
手艺不错,外面再用热熔胶粘一下效果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艺不错,外面再用热熔胶粘一下效果会更好。

谢谢提醒。接口外壳四个固定脚抹了很大一坨锡的,比原来稳固多了。

网友:
学习了,能给周围的朋友帮忙不错,自己也有成就感,我也帮过类似的忙,只是技术没有楼主的精湛

网友:
再重新加上一个C口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