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技嘉gigabyte 240g的固态,读取如下,是不是4片中有一片坏了

楼主(2022-10-27):
技嘉gigabyte 240g的固态,读取如下,是不是4片中有一片坏了?
v0.772a
Drive: 1(USB)
OS: 6.1 build 7601 Service Pack 1
Model: PS3111
Fw   : SBRM07.0
Size : 0 MB
Bank00: 0x2c,0xc4,0x8,0x32,0xa6,0x0,0x0,0x0 - Micron TLC 512Gb/CE 512Gb/die
Bank08: 0x2c,0xc4,0x8,0x32,0xa6,0x0,0x0,0x0 - Micron TLC 512Gb/CE 512Gb/die
Bank12: 0x2c,0xc4,0x8,0x32,0xa6,0x0,0x0,0x0 - Micron TLC 512Gb/CE 512Gb/die
Controller   : Possible PS3105 or PS3108
Flash CE     : 0
PS3105/3108/3109/3111 only:
Flash Channel: 0
Dram Size,MB : 1
PS3110 only  :
Flash Channel: 0
Interleave   : 0

网友:
看起来是bank4挂了

楼主:
因为USB接口升级进了高压,主板和硬盘都挂了,换了硬盘的两个DC-DC的5脚芯片,然后检查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USB接口升级进了高压,主板和硬盘都挂了,换了硬盘的两个DC-DC的5脚芯片,然后检查就这样了 ...

升级什么能入高压?

楼主:
升级USB端口的5v电源,不良被升级板倒灌了12v进入USB,主板和固态硬盘都烧了;工厂升级用的电脑

楼主:
引用 楼主:
升级USB端口的5v电源,不良被升级板倒灌了12v进入USB,主板和固态硬盘都烧了;工厂升级用的电脑 ...

有些不良板卡,一个月干掉了3台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