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强拆视贝3USB插排(SeeBest C1-W305U)

楼主(2022-10-27):
就这么个东西 挺常见也挺一般

型号和参数 希望不要虚标再

普通但且友好的内六花螺丝

内脏一览无余 通用的普遍的一体铜条

细节不爽 如果绝缘材料不过关 功率大了的话 发热严重的话 绝缘皮融化的话 放烟花的话 会不会很热闹

总开关的参数 看着弱不禁风的样子

没拿卡尺 目测0.3-0.5mm的厚度

USB板子 相比它家的86墙插里的好一点点 电容多点大点 变压器大点 貌似是够2A了

大概看了下电路 220V整流后并联了两颗这东西

两只小朋友

没了没了 中规中矩 平平常常 希望能平平安安 准备在公司用 USB输出给桌面小音箱供电 鼠标充电等用用就行了 其它高端一点点的设备都不敢享受

网友A:
看着还行,一分钱一分货。
你的螺丝刀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是铜片的就是好货

网友:
我买的得力的  带3个usb的,53到手的,没几天usb就坏了,一言难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还行,一分钱一分货。
你的螺丝刀是什么牌子的?

小众牌子 记着还是论坛里推荐的 WINHUNT 用着还行 24块

网友:
做工一般般,还是公牛的好点,当然价格也更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众牌子 记着还是论坛里推荐的 WINHUNT 用着还行 24块

噢噢噢,我记得有大侠拆过的,是看着就觉得还不错。

网友:
中规中矩,可以了

网友:
可以改成插排焊接直连,USB开关控制,不用时关掉。

网友:
质量还可以

网友:
插排带USB口的没有几个做的好的,不敢买啊。

网友:
USB电路部分弱了些,插排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插排带USB的,小米的USB部分比这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