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650电池有啥用?

楼主(2022-10-27):
看到一组锂电池(约40-60个,当时也没仔细数),估计是电动自行车的,从上面拆下4个,百度得知是22650,机车上用的,与常用的18650不一样,没想出来有啥用?要是可以玩一玩,我就再去拆几个。

=======================
请教大家这个笔记本的外壳的上手印如何去除?挺难看的。

网友:
21700手电可以用

网友:
22650是封装尺寸,直径22mm,长度65mm。比18650粗

网友:
燃气灶很完美

网友:
只要能塞下的地方,就跟18650一样用。
你这个不是磷酸铁锂的,电压3.7V。
22650只是尺寸型号,不代表这个尺寸就一定是磷酸铁锂的。

网友:
笔记本去买张磨砂材质的A壳贴
电池去找找看有没有合适的公模充电宝壳子买,回来改个充电宝用吧。

网友:
跨度挺大,22650搞到科普,又到去除手印,哈哈哈哈

网友:
这种笔记本外壳,类肤材质的,磨损了就很难搞啦

网友:
外表尺寸而已

网友:
动力电池,比18650更粗。

网友:
更粗,量更多

网友:
放得下就能用呀

网友:
外挂接使用,很方便,但你这个容量不是太大,不过也不错了

网友A:
做充电宝,存一度电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充电宝,存一度电那种

没找到合适的的套件呢,都挺贵的

网友:
买充电宝壳子做充电宝,或者替换各种充电小家电里面的小容量电池

网友:
没有合适的使用途径还是不要拆了,要不也只是占地方。

网友:
做应急电源啊,只要不限制尺寸,原来用锂电池的地方都可以用

网友:
这么大尺寸也只有2000多的容量,不好玩
21700电池接近5000的容量多好

网友:
容量有点小,手电用合适。
小时候多希望有一把很亮又聚光又能用很久的手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