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松下FP5开机显示"无法使用此电池"故障求解

楼主(2022-10-27):
松下FP5故障求解,开机显示"无法使用此电池".换电池也一样.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电池触点脏了、保护板挂了,或者买到非原装电池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触点脏了、保护板挂了,或者买到非原装电池都有可能。

买了两块电池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两块电池都不行,

电池仓触点检查了没?会不会是进异物挡住了检测弹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