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飞线修好了一个山塞笔记本电源(只为练手)

楼主(2022-10-27):
一个坏的笔记本电原,查除了3842炸了之外,其它元件全好。第2,3,4脚焊盘全碳化烧坏。于是1至4脚全飞线修复。

网友:
这八爪鱼爪子真长!

网友:
线飞的很魔性。

网友:
炸成这样只烧了个IC?

网友:
这几天收集19V的电源拆开,结果通电没反应,一测整流桥没电,拆下来看一下,原来电感被我拆解的时候震动断了。。

网友A:
热缩管和保险都舍不得上    小心放炮

网友:
这电源敢给笔记本用吗

网友:
这飞线看上去是很随意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缩管和保险都舍不得上    小心放炮

线是柒包线,并且空间隔离后用胶固定了。

网友:
估计也是闲得蛋疼了...

网友:
个人的经验,这样的电源即使是飞线能修复,还是别再使用为好,真的不保险。

网友:
楼主的焊接能力需进一步加强

网友:
很有特色的飞线。

网友B:
正规的笔记本电源都没见过用3842

网友:
虽然是山寨电源,但维修还是可以精美些!

网友:
3842才2毛钱,,,这么多功能的

网友:
看起来很简单

网友:
确实是山寨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规的笔记本电源都没见过用3842

好像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