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儿童电子表

楼主(2022-10-27):
得一儿童电子表,看了一下,全无一颗螺丝钉,拼插+卡扣。
取下表带

表带卡槽

撬开前面板

取出机芯

调整、设置键

背面看到电池两枚。

撬开卡扣,露出真容。

两枚电池串联。

此表是按压键后,显示若干秒后熄灭。但因为显示时耗电流近30mA,所以两枚扣电池是支撑不了多长时间的,只是玩玩而已。

网友A:
去掉氧化银,改造成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氧化银,改造成锂电池

好像没有这么小的锂电

网友:
不光耗电且字符显示寿命很短。不过硅胶表带是通用的。

网友:
连LED都是裸装的

网友:
这哪是儿童手表,这就是个玩具

网友:
九块九包邮的吧?

网友:
有晶振,可以改8025T

网友:
LED居然都是裸奔

网友:
手头有一块,这种工业辣鸡,不知道哪个脑残设计出来的,调时是靠触摸,很容易误触,电池还不耐用

网友:
这就是一玩具表,类似的手表我捡过,而且这种表,时间还飘得厉害,完全没有价值折腾

网友:
万一小孩磕碰,手表肯定缺笔画。至少在LED上滴胶软封装树脂。

网友:
这叫电子表

网友:
led显示的手表啊

网友:
千万别摸啊,摸死管

网友:
换个RX8025T就无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