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nas总是异常掉电,itx nas主机该用什么电源?

楼主(2022-10-27):
itx nas主机该用什么电源?
我用的老电脑拆机航嘉电源
主板老技嘉ga6lash cpu4150T
内存单根ddr3 ecc 8g
挂了8个2.5寸硬盘
3.5寸硬盘挂了2
每次运行2到3小时就突然断电关机
关机后无法开机除非主板断电
已经出现三次我判断是电源供电不稳
老的航嘉电源标称5v输出25A
昨晚我拔掉硬盘一晚上都没自动掉电

新买了一个海韵650,
虽然型号是650w但是5v输出只有20A其他都是我用不上的12v输出
而且不知道有没有虚标不知道能否带的动,下周才能拿到验证是不是电源问题
路过老哥看看我这堆垃圾配置有没有适合我的电源

曾经想过用12v转5v模块,担心diy模块波纹不够正规对盘有损伤

网友:
我的经验,一般都是电源问题。可以替换掉电源,或者双电源

网友:
电源带载不稳吧,换个电源试试
另外这NAS要上几百W的电源?

网友A:
这么多2.5寸对5v确实是考研,12v转5v不是不可以,但是只要原件质量过关问题也不大,用大功率的12v转5v的dc2dc模块,可以用多路,前后加电容,输出再加一级lc滤波,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2.5寸对5v确实是考研,12v转5v不是不可以,但是只要原件质量过关问题也不大,用大功率的12v转5v的dc2 ...

我错了 昨晚万用表量了 人家intel硬盘笼用的是12v输入 板载变压5v 估计是考虑兼容sas盘12v5v双输出
那我没那么焦虑了 直接买的电源就是12v输出30a以上够大

网友:
原来是12v的功率不够的原因

网友:
要搞清楚到底是电源的问题还是市电的问题,如果电源的问题,那么就换一个电源,如果是市电的问题,就加一个ups

网友(2023-01-12):
也有可能是散热问题,看看整机温度。